求助 电源300V输出不平衡 有声音

楼主(2012-04-19):
求助 电源300V输出不平衡 启动电源有电流声该怎么查?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响的    我遇到的过航嘉的,不过问题和你的不一样,你查查电容匀压电阻二极管

网友:
换2只150K 1W的电阻。

网友:
          难道是辅助变压器响吗?我怎么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就是 短接 绿黑线 启动电源有电流声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查,我以前也遇到过,很头痛的,也没有搞定。

网友:
换了全部的电容 还是有声音。。。。。

网友A:
长城电源响在过压回路哪里有个电阻开路.长城电源经常在哪个电阻上点黄胶胶水把电阻皮搞生锈了断开了就会响带负载也不好.可以试下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电源响在过压回路哪里有个电阻开路.长城电源经常在哪个电阻上点黄胶胶水把电阻皮搞生锈了断开了就会响带 ...

请问过压回路的那个电阻在哪里?我这个会响的电源就是长城的

网友:
有可能高压电容虚焊, 我碰过一次,NND,居然里面脚断了,外面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