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延迟40多秒才有显示,终于搞定。

楼主(2012-04-19):
今天修了台华硕K42J,本来还在保修的机器,客户一杯咖啡泼进去,所以也就保了不了。是从风扇百叶的位子进的咖啡,一整杯,所以从键盘上面来还干干净净的机器。既然是进水的机器了,话不二说,拆机就扔烤箱里烤2小时,烤完后用洗板水洗干净,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0.01A,按开机键电流变成0.02A,又多试了两下,都是这样,看来是不触发了。看了下,EC芯片是IT8572E,本想从EC查起,就找K42J的图纸,没有找到,算了,用示波器量了一下实时晶振起振没有,一看没有,用万用表直接量晶振两个脚是否对地短路,结果一边短路一边不短,马上折掉HM55的南桥,再量,不短了,于是买了个南桥,换上,OK,上电就自动开机了,呵呵,心想这么简单啊,这不修好嘛,那成想电流跑来蹦去的,在1.5几的地方就不动了。好吧,先刷个BIOS吧,刷完后电流跳过了1.5,到了1.8几,晕呼呼,还是不亮呀,风扇一直在转,昨回事,马上拔电,仔细找有没有地方断线的,终于在南桥背面找到一根明显断了的,飞好,心想总该好了吧,还是不好,换了个I3CPU再试下……刷BIOS,一切依然……,当时就坐在椅子上想了,刚刚找断线的时候找的很仔细,除了一根断线的,应该没有呀,进水区位就限于南桥附近,都找了的,怎么还不亮!!!正在我在想的时候,妈妈的,刚接电话试机的机器亮了,因为我试机的时候是接了风扇的,所以想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拔电,怎么回事,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亮机。我马上拔电,重新开机,看还会不会亮,又是等了N长时间又亮了,我马上又拔电,再试一次,这回拿出手机看了下,妈妈的开机还是等很长时间可以亮,40多秒才亮,这就怪了,怎么会这样,不管了,装上硬盘进个系统看下,发现进系统一切正常啊,声音,双网卡都正常的,也能正常关机,再开机还是老样子,最后把板子拿着看显卡显存下面进液没,有一个显存下面的咖啡,马上加松香,加焊,完毕试机仍然无效,把显卡也加焊一下试试,还*脏话*无效,靠,这也怪了,南桥早换了,显卡显存全加焊过,断线处理了还好昨回事,想来想去会不会是EC芯片呢,看了下EC芯片好的很啊,没进水进液,再说手头也没有IT8572E这种EC芯片,奶奶的个红,先加焊一次看看,说干就干,焊好试机,哈哈,妈妈的个红,居然好,几秒钟就出了华硕的LOGO,多试了几次,次次OK,奶奶的,装机,拷机,一切OK,关机再开机再拷机仍然OK,搞定。呵呵。

补充内容 (2012-4-20 12:47):
同志们,我补充一下,这个种延迟40多秒才启动,是指40多秒后才开始出华硕LOGO的

网友A:
楼主先看仔细啊  解决很大问题!  上来三板斧 不是好方法

补充内容 (2012-4-20 08:22):
我是来骗分的 哈哈

网友B:
难道我听成松香了,楼主以前是修什么的。松香这个东西,我好久都没见了

这个,,我也好奇- -

网友:
不知你EC这进到水没?进到水最好是把EC拆下清洗后再装,这样好点。

网友:
修好了,还行

网友:
利害。这么多问题的机子也能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2012-06-18):
三板斧啊

网友(2012-05-13):
最好是知能然。。然其所以然。。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有断线

网友:
很多机器 EC都控制屏幕的吧 特别是联想的小本

网友:
EC没有进水的,这个是进的黑色咖啡,EC进没进液一目了然的,我也是没办法,我手头没有这种EC芯片,就直接先加焊,结果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我听成松香了,楼主以前是修什么的。松香这个东西,我好久都没见了

你没有听错,所谓的松香,其实就是助焊剂,我用的是液态的,加焊用,扩散率比免洗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看仔细啊  解决很大问题!  上来三板斧 不是好方法

我也没办法啊,我本想如果有图纸我会查下信号,这个是还在保的机器,在基地都没有找到图纸,南桥是坏的,初始故障是不触发的,我运气好,用示波器打下波形,万用表打了下对地阻抗就判定了南桥坏了,之后开机延迟40秒才亮机的问题,我还是头次遇上这样的问题,我想要么就干脆不显吧,他偏偏又是延迟40秒才显……,虽然没有在信号方面查出什么问题,但总算也多了个经验。这个贴纯为经验之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听错,所谓的松香,其实就是助焊剂,我用的是液态的,加焊用,扩散率比免洗的好一些。

哦。还以为是固态的,那个一般都是修电视机的吧。液态的适合加焊cpu座子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长 经验咯

网友:
又学到点了,正在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樓主運氣真的很好,師父一看到I系列的筆電都直搖頭說難修哩

网友(点评):
I系列的好修又好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運氣真的很好,師父一看到I系列的筆電都直搖頭說難修哩

呵呵,那台机器到现在都一直稳定使用中呢,我们这里给客户是保修三个月的,到现在都没有问题,客户没有联系我们。

网友:
EC虚焊也会这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