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光盘DOS进不去、进系统狠是慢、无法进入

楼主(2012-04-19):
机器开始没显示、拆出看到板子腐蚀、弄完腐蚀、就是现在 这种故障、难桥、换过、!不知道该怎么搞了、归求指教、

网友:
外设都试过了吗  你这描述不是太详细

网友:
只能给一种回答:按顺序测试吧:先测下待机电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