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000 D10维修一例 触发电流偏低 附BIOS程序

楼主(2012-04-19):
高手飘过,菜鸟学习!
客户描述:不开机 不触发。
拆机测试:待机0.01A  按下开关到0.05不动,不掉电。(并非客户说的不触发)
维修思路:首先测+5VA +3VA 电压、电压正常。按照时序按下开关应该均产生+3.3VS  +1.8VS  +0.9VS  +1.2VS 这些电压,一一测量这些电压也都正常。EC也正常发出AUX_PWRGD高电平。看来EC是没什么问题,也都正常触发。按照时序在测SLP_S4#  SLP_S3#这两个信号;测试结果为低电平、电压为OV,明显不对。正常按下开关后这两个信号应该置高。

看来是南桥触发条件没有满足; BAT_PWRGD  RTCVDD  AUXOK  32.768 KHZ PWRBTN# 。。。。。。一一测量这些待机条件,但测到32.768时、两脚无电压,明显不正常。用示波测也无任何波形。更换后还是无波形,电阻电容全部更换波形正常。如下图
此机修复!

天运F4000 D10 bios程序备份出来的。 天运f4000

网友:
问个问题,,LZ,SLP信号都还没起来,系统电压就先起来了,,请指教,,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高手,向你             学习中

网友:
现在我手里有一台F4000,为什么待机为0.08,但是加电无显,而楼主的待机0.01,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