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三星维修所碰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4-19):
一、三星的硬盘特别容易坏,我都换了好几个;
二、三星的屏线接口也不是很稳定,屏也经常坏;尤其是上网本;
三、三星的巧克力键盘,键错位的故障难于处理,我碰到过一台RV411,键位错乱,也就是说你输入N,显示为V,FN切换键都变为了其他键;后来,我换了键盘、换了主板,仍然没有处理好,不知各位高手们有没有解决办法(用外置USB键盘是可以的,我用外置键盘FN+F11,仍然无效)
四、三星的摄像头,碰到过一台SF410,换了摄像头、换了排线,仍然找不到硬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烦请回复一下

网友:
三星的还可以吧,我这修三星的不多,基本都可解决,硬盘是觉得差了点,水货多,怪问题也有,液日屏还可以,比LG的好多了。

网友:
三星r4xx 网卡坐很好赚钱

网友:
对三星硬盘坏的多

网友:
你说的键盘错键 dell的也出现过,刷bios解决的好像是经过修改的bios,一般买买的键盘都是代工的,有些和原装的一样,有些不一样,换了摄像头排线找不到硬件,排除了软件,那就是主板了

网友:
键盘和主板都是换的原装的,厂家发出来的,而且新旧两块键盘以及主板插上去,都是出现同样的错位,呵呵

网友:
RV411,这台机器,我换了主板、键盘、CPU、硬盘、内存,仍然没有见效,真是出鬼了,呵呵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发过来的新键盘有问题,大家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