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雷击掉电,板号DAOKL1MB8G0 REV;C

楼主(2012-04-19):
没拆机之前电流跑上2A掉电回待机,听说是雷劈坏的.拆机,
手摸有线网卡,非常热,拆之.再次上电,还是上到1.多A掉电,上诊断卡看则是跑码到92,2R掉电,U25网桥也拆了,还是一样.有谁修过这台机器的?给点建议.会不会是南桥和EC坏了,附上电路图,有点对不上,不过网卡这块的电路应该是一样的.
联想Y450_KL1

网友:
        南桥电压出来没

网友(点评):
电压正常.

网友:
南桥有可能,ec可能性小。

网友:
仅提供参考 应该是南桥内部在初始化某些模块

网友(点评):
就是说掉电是因为南桥一直在初始化?你发的这张图我看不大明白..

网友:
不是一直,是初始化失败,然后关掉acpi这只是我的理解,这是凤凰的debug代码表,

网友(点评):
额..诊断卡的啊,我说怎么在电路图上找不到这些英文,不过他停机的时候显示的代码是2R

网友(点评):
板已修复.坏了网卡和EC

网友A:
被雷击 网卡和超级IO是最容易坏的

网友:
雷击不是网桥,网卡,南桥爱坏吗?EC雷击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被雷击 网卡和超级IO是最容易坏的

网卡不是直接与南桥连接么 那问下 南桥的话容易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