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硬盘挂从盘 卡系统,求解决不卡的方法

楼主(2012-04-19):
现象:有问题的sata硬盘(希捷320G 7200.10),装不了系统,有坏道,DISKGEN删除分区从新分区不能格式化。
带问题的sata硬盘,低格后挂从盘,主盘是IDE接口,长时间在滚动条那卡着,不能进系统xp。
而且在主板自检过程中,检测sata接口部分会停顿20秒左右才会显示出sata接口情况(能检测出)

求助这块硬盘是什么情况导致这么卡,连自检都卡,如何解决呢

补充内容 (2012-4-20 16:52):
坏道引起的,跳过坏道分区就正常了

网友:
有坏道的地方不要分区,跳过坏道

网友:
把坏道的不分区呢   把没有坏道的分出来呢

果然是坏道引起的

网友:
大伙,能不能跳过坏道这个话题,太卡了,diskgen分区都容易卡死。
我想知道硬盘电路板故障会不会引起自检卡呢

网友:
我觉得还是硬盘问题  你还是换上一块吧

网友:
自己搞不来就换吧,屏蔽坏道要用专业软件,你那种不卡才怪。

网友:
坏道好多
smart 看的数据
01 底层读取错误率高达2千多万
05 重定位扇区数高的是263

diskgen屏蔽了开头的30个G

网友:
把坏硬盘去掉就不卡了,好的和坏的是不能装在一起的。

网友:
磁头有问题了吧

网友:
坏硬盘读写有问题,会卡的,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