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一个usb供电的音箱,求5v usb 滤波电路!

楼主(2012-04-19):
已经在供电电路并联了一个1000uf,一个220uf,一个贴片电容了,用电脑的usb 直接供电,音箱播放音色不纯正,换成手机充电器供电,播放音色不错,,如何才能用上电脑的usb 供电????谢谢

网友(点评):
电脑的5V已经很好了 除非你的电源质量很差 你可以看看你的电源5V输出电流多少 你再加个电感试试

网友(点评):
不行的话 改12v变5V也行

网友:
可能是USB供电的功率不够大造成的。

网友:
usB的电流限值是500MA,最大功率2.5W,再并接一个USB口怎样?同样加220UF

网友:
液晶开机画面更改方法

网友(点评):
重新刷写

网友:
要自己做个5V电源供电。

网友:
应该是功率不够吧

网友:
不要用usb供电了,另加一套5伏电源。

网友:
如果接口定了是USB,可以加一个USB外接口,电源接机箱内IDE电源+5V及地,足有2A电电流输出.

网友(2012-06-05):
多接一个USB头,两个USB接口同时插上会好一点咯

网友:
最好别搞搞不好,你的南桥干爆掉!

网友:
你用在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台式机直接电源红色供电,笔记本5V供电吃紧哦,搞不好,电脑不稳定哦。。

网友:
用电脑USB供电干扰是挺大的,严重到动一下鼠标音响里都有反应。以前试过加滤波电容和滤波电感都收效甚微,LZ还是另用一手机5V线充实在

网友:
都会自己组装音箱啦....要不出个教程北

网友:
买一个1A的5V电源吧用不了几个钱的。。。。。USB的供电电流应该供电应该不够用的USB音箱用,或者插两个USB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