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判断IO的好坏啊???

楼主(2012-04-19):
如何快速判断IO的好坏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4957-1-1.html

网友:
如果你有一块好的板子正好是这个IO, 把好板和待修板的IO对换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吧

网友:
看现象,凭经验,原型号代换。

网友:
查脚位定义,条件满足,不出信号那他就坏了。

网友(2012-06-01):
io好坏挺好判断的,打比方说83627系列的,开机针是连在io68角的,那么就会有待机电压3.3-5v,如果你测到68角没有电压,就把68角挑起来再量68角的焊盘上看有没有电压5v,要是有那么就是io坏了把电压拉低了,还有就是按下开关68,67 角都会有高低高的跳变,要是测的没有跳变那么就是io坏,当然首先要io条件满足,就是5vsb供电,还要看有没有发出rsmrst#,,测72角有没有跳变也是高低高,要是没有就查73角有没有南桥发出的高电平slp3#,要是有72角还是 没有跳变,那也是io坏,看到懂不,看不懂的话就加我为好友,我远程告诉你

网友:
首先用手摸IO会不会发热。如有就坏了,其次看IO的引脚定义,找到开机脚下,按下开关有没有高低高的电平变化,同时IO会向南桥发出一个高电平信号,南桥如果待机条件成立就会向IO发出S3 S5信号。
当然如有条件测下IO晶振的波型,BIOS参与触发的也要测下BIOS的AD线有没有波。

网友A:
不错啊  基础很扎实

网友:
谢谢夸奖,这只是基础没什么好值得欢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  基础很扎实

谢谢,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想说出来,让别人不要走弯路,也希望以后我有什么不懂的也有人帮我解决问题

网友:
看引脚定义 也有可能是是后级拉低 或者前级有问题!

网友:
主要是看引脚定义,进行测量看与定义的有没出入

网友:
学习一下地对地导弹

网友:
替换法最简单

网友:
拿个好板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