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9):
华擎G31M-S不跑码,开机不显示,是不是IO坏了?
不显示

网友:
一个个测吧,兄弟

网友:
恭喜你,多选题你答对了一种

网友:
看看桥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等情况,IO先别急着换

网友:
先查全板儿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法回答;给你点小提示,先查待机电压吧,看看待机电压正常不,如果正常再查供电!!!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没复位。换了IO还是一样

网友:
查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哈!应该是SB坏了

网友:
对了呀!!你怎么一下就说是IO坏了,从基本的开始了。。
先供电,再时钟/复位。。。

网友:
供电正常不?说的太简单啦????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复位灯常亮.IO 有PG3.3 怎么办类,只有SB拉?

网友:
能开机就不会是IO的问题,不显示有很多可能,先查供电吧

网友:
不跑吗肯定不显示了啊,兄弟,,,,,供电时钟复位,你测试了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 一个一个来吧 这个很伤脑筋 的等LZ修好板的好消息

网友:
经验控吧?
像这种码都不跑的板子怎么谈显示?
老老实实的一个个测吧,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不跑码的主板真是不好修,慢慢来吧,一个个测。。

网友:
仔细测测 电压 OK 频率 RST

网友:
不跑马的现象太多了 不

网友:
查复位条件吧

网友:
一步一步来,时钟、复位、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