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2000 花屏

楼主(2012-04-19):
花屏,拉幕显示,像舞台剧一样,从上到下拉幕显示,读书郎都知道,是显卡问题,换显卡,还是不显,自认做卡技术没问题,放一下CMOS电池,OK!
显卡

网友:
放下COMS电池就好了?这么简单?

网友:
求真相 求真相 啊

网友:
放下COMS电池就好了?这么简单????学习了

网友:
这么简单,不会吧,什么道理

网友:
没遇到过放电就好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是不是你做显卡的时候没有取电池哦 才会导致程序错乱

网友(2012-08-02):
居然有这种情况 不过这也是简单实用的举手之劳,,,,,学习了

网友:
放电能好?下次见到第二时间;放电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