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2-04-19):
接一台液晶显示器17寸的,冠捷F179.故障现象是这样的:连好电脑,接电源,电源指示灯黄色,屏幕出现冠捷LOGO,再出现讯号线未连接,接着屏幕黑了,指示灯长亮绿灯。  再按开关重复以上现象。。。。求师傅指点。。

网友:
很明显,那是没有信号进入,应该是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A:
一般是驱动板的程序,不过这种程序不好找,还是该一块通用板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驱动板的程序,不过这种程序不好找,还是该一块通用板方便

是的呀,就是不好找呀。。。。。哎。。。

网友:
高压部分测量了没有,POW-ON  有电压吗?
再就是信号了R G B H V,测量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