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详细的MHDD教程,大家快来抢呀

楼主(2012-04-19):
史上最详细的MHDD教程,大家快来抢呀

网友:
Mhdd软件应用:

主界面列出了Mhdd的所有命令,下面我们主要讲解Mhdd的几个常用命令:

PORT;ID;SCAN; HPA; RHPA; NHPA; PWD ;UNLOCK ;DISPWD ;ERASE ;AERASE ;STOP

首先输入命令PORT(热键是:SHIFT+F3),按回车。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扫描IDE口上的所有硬盘。

我觉得应该做成图解那样会更好

网友:
好了,现在看到有两个硬盘,一个是西数40G,一个是迈拓2G。(说明:1、2是接在IDE1口上的主从硬盘,3、4是接在IDE2口上的主从硬盘,5是接在PC3000卡上的。如果我们要修的硬盘接在PC3000上,就会在这里显示)下面是让你选择要修哪个硬盘,输入3,回车;

网友:
输入命令ID(以后直接按F2就行了)回车:显示当前选择的硬盘的信息。
输入命令SCAN(热键:F4),回车。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扫描硬盘,出现下图(一共有十二行要修改的参数,我从上往下逐项说明):
1:选择扫描方式:LBA/CHS(建议选择LBA方式扫描)CHS只对500M以下的老硬盘有效。(用空格键改变扫描方式)

2:设定开始的柱面值:(一般不用)

3:设定开始的LBA值:(常用,按空格键输入新的LBA值)

4:是否写入日志:ON/OFF(建议打开)

5:是否地址重映射:ON/OFF 是否修复坏扇区(如果打开这一项,可以不破坏数据修坏道。此项与第十二项不能同时打开)

6:设定结束的柱面(一般不用)

7:设定结束的LBA值(常用)

8:设定超时值(秒):25 Erase WAITS的时间默认为250毫秒,数值可设置范围从10到10000。此数值主要用来设定Mhdd确定坏道的读取时间值(即读取某扇区块时如果读取时间达到或超过该数值,就认为该块为坏道,并开始试图修复),一般情况下更改此数值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否则会影响坏道的界定和修复效果。

9:是否写入高级日志ON/OFF(此项被禁用)

10:扫描完后是否关闭电机:ON/OFF 扫描结束后关闭硬盘马达,这样即可使SCAN扫描结束后,电机能够自动切断供电,但主板还是加电的。适合无人职守状态,一般不用

11:是否循环测试,修复:ON/OFF(如果此项为ON,当第一次扫描结束后,就会再次从开始的LBA到结束的LBA重新扫描,修复,如此循环)

12:是否删除等待:ON/OFF(此项与第五项不能同时打开,此项主要用于修复坏道,而且修复效果要比REMAP更为理想尤其对IBM硬盘的坏道最为奏效,但要注意被修复的地方的数据是要被破坏的(因为EraseWAITS的每个删除单位是255个扇区)。)

以上十二个参数如果要修改,都是先按空格键。一般情况下先看看硬盘什么情况,先不忙修,这里直接按F4(或者按CTRL+ENTER)就开始扫描了。
屏幕第一行的左半部分为为状态寄存器,右半部分为错误寄存器;在屏幕第一行的中间(在BUSY和AMNF之间)有一段空白区域,如果硬盘被加了密码,此处会显示PWD;如果硬盘用HPA做了剪切,此处会显示HPA;屏幕第二行的左半部分为当前硬盘的物理参数(虚拟的,当然不会真的有十六个磁头),右半部分为当前正在扫描的位置;屏幕右下角为计时器,Start表示开始扫描的时间,Time表示已消耗的时间,End表示预计结束的时间,结束后会再显示Time Count,表示总共耗费了多长的时间;在扫描时,每个长方块代表255个扇区(在LBA模式下)或代表63个扇区(在CHS模式下);

这里要解释一下CHS:cylinder head sector 这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意思是柱面、磁头、扇区。LBA:扇区(线性地址)

扫描过程可随时按ESC键终止;方块从上到下依次表示从正常到异常,读写速度由快到慢。正常情况下,应该只出现第一个和第二个灰色方块如果出现浅灰色方块(第三个方块),则代表该处读取耗时较多;

1:如果出现绿色和褐色方块(第三个和第四个方块),则代表此处读取异常,但还未产生坏道;

2:如果出现红色方块(第六个,即最后一个方块),则代表此处读取吃力,马上就要产生坏道;

3:如果出现问号?以下的任何之一,则表示此处读取错误,有严重物理坏道。如下面这块硬盘:
注1:有些读写速度奇慢的硬盘如果用Mhdd的F4 SCAN扫描并把EraseWAITS打开就可以看到,要么均匀分布着很多W,要么就是遍布着很多五颜六色的方块,这说明这类硬盘之所以读写速度奇慢,就是因为大量的盘片扇区有瑕疵,造成读写每个扇区都会耗费较长的时间,综合到一起就导致了整个硬盘读写速度奇慢。

注2:老型号硬盘(2、3G以下)由于性能较低、速度较慢,因此在F4 SCAN检测时很少出现第一个方块,而出现第二和第三个方块,甚至会出现第四个方块(绿色方块),这种情况是由于老硬盘读写速度慢引起的,并不说明那些扇区读写异常。在扫描时使用箭头键可以灵活地控制扫描的进程,很象VCD播放机:↑快进2%;↓后退2%←后退0.1%;→快进0.1%。灵活运用箭头键,可以对不稳定、坏道顽固的区段进行反复扫描和修复.

网友(点评):
无图无真相。。。看着好乱。。。。。应该是提示新手用,不应当用现在这个标题,你。。。。。

网友:
史上我确实看过了,。哈哈

网友:
说的那么麻烦

网友:
没说完么,还有命令没说...

网友:
mhdd自己的帮助应该比你这史上最详细的还要详细点吧!!!!!

网友:
不错,,,我还是不懂,,请教我,,,

网友:
看过了 资料还不错啊   希望能用上啊

网友:
毛主席说过,三天不学习,撵不上刘少奇。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啊,留学中介,感谢楼主的分享。

出国留学    留学中介   美国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