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S350辅助电路没电压

楼主(2012-04-19):
02N6A更换后,G极S极有个并的R18电阻炸了《估计》换了4.7K,接热地测量D极300V,G极0.06V,S极0V。S极和D极直接量有300V。还是没5V电压.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 是S 极  串接的 电阻 与地 之间 断路。

网友:
在保险位子上串入40-100W灯泡防在烧元件。待机部分要地毯式检查元件。

网友:
  查待机部分还真的地毯式检查,我有个电源也是没待机,后来居然是辅助开关管b级到热地的电阻变大。

网友:
待机部分主要是反馈控制部分的MOS管和三极管问题,中间的稳压保护电路要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