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7液晶求助

楼主(2012-04-19):
小弟刚学维修,请教大伙个小问题,望高手不吝赐教啊,接个DELL17方屏的液晶,故障是: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以前修过几个戴尔的17液晶都是电容的问题直接换了就好。拆机发现这机以前修过。二话不说先换电容,故障依旧,再看看以前修的地方高压包附近的管:5707,嗯。的确是明基代工的。测下穿了,心里暗想找到地方了,找俩好的换上,涛声依旧啊,上网查查通病,干脆把坏的这边的高压包,陶瓷电容,L598全换上,又把线圈加焊下,欲哭无泪啊。奶奶的费这劲干啥?拆了5707,另外接个高压条不就行了,,量接驱动板的针脚发现,只有一个7V,一个5V,我换高压条手还是生,来个同事从别的地方接12V给换上,说灯管之亮一半,手里现在只有这一个高压条了,没法,他又把5707换上,结果,故障变了:现在通电指示灯不闪了,灯管一边会闪两下,然后黑,关电源指示灯,也会灯管一边闪两下。
   高手给指导下哪的问题,,还有接驱动板那应该是12V吧,,7V对么

补充内容 (2012-4-20 21:05):
今天换上高压条接灯管能亮了,但是新问题出现了,插屏线后开机只有电源灯亮,灯管不亮,手上正好有个一样的显示器,把板拆下试试,屏和驱动板,屏线都是好的,问题还是在电源板上,测得给驱动板上的电压有5V,3.3V,

补充内容 (2012-4-20 21:06):
开关时2.8V不知道为什么。高手指教

补充内容 (2012-4-20 21:09):
我高压条接了个20v,地,开关,没接ADJ线,应该没事吧

网友:
闪几下关闭电源,很明显是高压短路后电源保护了。
仍然是高压部分的故障,建议换高压板。

网友:
直接换高压版就是啦

网友:
5707前面有个9024是一道坏的,还有9024旁边有两个小芝麻管好坏哦

网友:
还是高压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