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电阻串联,接地正常。。。不分压的嘛?

楼主(2012-04-19):
板号A-4103P
如上图所示。。正常情况下。。PACIN为高电平。。导通PR109。让PR106与PR109串联分压。。故而PQ13G极得到一个低电平。导通产生主供电。。
可是事事难料。。。这图中的元件。基本都拆完了。PQ103G极总是19V...
拆掉的元件有R101.PQ104.PC106.PQ107,而且通电后.PQ109正常导通...图中所标的就是待机时的电压分部.
如果用导线把PQ103 123与5678直连的话.可以正常产生待机电压..
就是想搞明白这里为什么串联了,还不分压..而且图纸上也哪些地方影响到这保护隔离呀..
谢谢先..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串联分压的是8V左右的电压,不叫低电平,注意喔,这两个是增强型MOS管,只要G极电压低于S极一定的电压值才会导通。

网友:
PQ101坏了也要这样的啊,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q104拆过了。那PQ101不就空了嘛。。

PQ101的D极接的是VIN,如果D级和G极或G级和S极击穿的话,你把整个主板上的元件都拆了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01的D极接的是VIN,如果D级和G极或G级和S极击穿的话,你把整个主板上的元件都拆了也没用啊

如果PQ101拆了。VIN不就断开了嘛。。那后面的电压肯定不会有喽。这样更不能谈分压了
刚看错了。以为你说的是PQ101。

网友C:
    PQ109不导通,PR109断路都会造成PQ103的栅极19V ,从而造成PQ103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109不导通,PR109断路都会造成PQ103的栅极19V ,从而造成PQ103不导通!

没有断路的。忘了说了。。
连接线都正常的。

网友D:
你这个电路如果PQ107的2脚有高电平那么就是它坏,(按照你标的电压PQ107的2脚应该是有3.3V的)他没有拉低1脚电压,PQ107没导通那么PQ105也就不会导通,从而PQ104始终是导通的,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

应该是PQ107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如果PQ107的2脚有高电平那么就是它坏,(按照你标的电压PQ107的2脚应该是有3.3V的)他没有拉低1脚 ...

这个还真得忘了看了。谢谢提醒。。。。我明天上班了。去看下。。。。
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如果PQ107的2脚有高电平那么就是它坏,(按照你标的电压PQ107的2脚应该是有3.3V的)他没有拉低1脚 ...

不对呀。
我图搞错了。是一点。
像你说的。PQ107的2脚没有拉低的话。PQ105是NPN的三极管 。要高电平导通的呀。如果拉低了第二脚不就不导通的吗?

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呀。
我图搞错了。是一点。
像你说的。PQ107的2脚没有拉低的话。PQ105是NPN的三极管 。要高电平导 ...

姐姐,哥哥,那个是个pnp三极管,谢谢

打错是PQ104,这图没有PQ106
PQ105是NPN PQ106是PNP。别搞混了。
PQ105 是PNP的哦

网友E:
晕,是什么板号的,搞得我也说错了料号,哎, 这个是仁宝点火电路保护隔离的,说个板号,我们好查看一下,一起看看。

网友:
仁宝啊点火回路

网友:
PACIN高电平导通PQ109及PQ107,PQ105B极会被低,不会导通了。PQ104B极是保持高电平。
PQ109导通对地给PR109、PR106电阻分压出8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检查两个分压电阻啊,PQ109是否真的导通对地让其正常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呀。
我图搞错了。是一点。
像你说的。PQ107的2脚没有拉低的话。PQ105是NPN的三极管 。要高电平导 ...

你说的是对的,PQ107  基极高电平,导通,PQ105就会截止,按你第一次画的图,应该是PQ107坏,PQ105是NPN型三极管..

PQ107没能导通拉低PQ105的B极。

网友:
对了,看下是不是PC106坏了,短路了,不然应该是分压啊,电压应该8点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晕,是什么板号的,搞得我也说错了料号,哎, 这个是仁宝点火电路保护隔离的,说个板号,我们好查看一下,一 ...

la-4103P  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4103P  版号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工作的:1、VIN通过PQ101中的二极管将电压送到PQ103的P1.2.3脚(产生了P2)(PQ101这时也PQ103是截止的);2、要使PQ103导通那么G极电压要拉低(也就是你说的分压电阻PR106与PR109分压得的8.15V电压);3、PQ103的G极要拉低前提是要PQ109导通以及因PQ107导通进而PQ105与PQ104截止;4、PQ107与PQ109导通的前提是PACIN与ACOFF#要为高电平。  你顺着这个关系来找一下,一定可以找到原因。

网友:
导通的前提 要分辨他是什么管

网友:
对于电路一窍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106已经拆掉了..
能拆的都拆过了.就是不分压..

PQ104同时也拆掉,这两个同时拆掉还不分压,可搞不明白了

网友:
没看懂哪,,

网友:
哪些原件都拆了还是不对那你看看是不是pq103击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