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3200AAJS 认盘慢,进系统找不到盘

楼主(2012-04-19):
接客户WD 320G硬盘,通电运转正常,但认盘慢(认到后信息是对的),用MHDD扫描找不到盘,进PE找不到盘,挂从盘在设备管理器里认到SCSI DISK DEVice,用winhexn打开磁盘,里面信息全是0,用diskgenius找不到盘,客户要里面的数据,求高手指点这是哪里的问题,能不能修复

网友:
MHDD扫描找不到盘
兄弟你把MHDD那没显出来的数字也试一下,比如它显视出了1、3、5、7但没有硬盘,你可以输入2、4、6一个一个的试一下,
输入一个数字后按两下F4他能测就是认到了。不行就按SHITF+F3返回再试别的数字。

网友:
但认盘慢(认到后信息是对的),用MHDD扫描找不到盘??既然能认盘,MHDD就肯定能找到,看看是不是接线或者哪里有问题。看描述,估计是坏道比较严重,用MHDD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学习了 ,,坏道严重 人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