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广达代工,问题有点怪,望高手解解疑惑,谢谢

楼主(2012-04-19):
  下午修到一台Y450独显的,不上CPU和内存,电流自动上到1.2A后掉电,重新上电,显卡很烫,以为是少了电压,测了小板的1.8V正常,板上大电感电压都有,都正常,显卡上的电容都有电压,背后的电感也都有电压,而且正常。。就量了这些,思路有限,请各位坛友发发言,集思广益,帮我一起战胜这位从联想星球来的恶魔,感谢!!!

补充内容 (2012-4-20 13:01):
早上量到电感阻值偏小,换了EC解决了

网友:
请各位多发表一下意见,多谢,多谢,讲得好的,奖分哦,哈哈

网友:
既然显卡烫有可能它坏了,你把它取下来看还掉电不,看下电流跑好多撒,如果跑到了显卡就是显卡坏了,如果还掉电的话你把各大电感加焊一下看好不,如果这都不好那只有慢慢查哪个电压没出来了,CPU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不行直接把显卡的电断开就好了,先看其它的电有没有起来,如果到显卡再去找这块的问题,显卡一般也是比较热一点的

网友:
可以用诊断卡测试一下,跑码

网友:
这要看情况的,上了cpu有无复位,各大电感有无短路,你都测了吗

网友:
诊断卡;把显卡去掉,什么情况

网友:
别光顾着看显卡 先看看别的地方吧

网友:
为什么是EC呢??

网友:
EC坏造成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开来Y450这个笔记本什么毛病都出呀。

网友:
不装CPU当然会很快掉的啊,你装上CPU看看

网友:
确定各项供电正常的话,那重点CPU那里滤波电容,VCRE心片不良等等,问题过高

网友:
这个就要看图纸了。没有图纸也只能换一些小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