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图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2012-04-19):
SONY MBX-224 VPC-EA系列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时钟和CPU电源好两个信号同时有此门电路才工作

网友:
这是个非门电路,也就是反门电路。当CPU供电正常后会产生CLK_EN#这个低电平,那么U40的4脚就会产生高电平做CLK_PWRGD信号,中间那个R1585是没安装的。

网友:
看图发现,这二个信号都是往IC输入的啊, 没有输出。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图像.

网友(点评):
如果U40的5脚有3.3的电压,2脚是低电平那么4脚肯定会出3。3V电压的,除非是U40坏了

网友:
可是我看U40的2脚和4脚,二个都是输入脚啊? 还是不解

网友A:
就是CLEN 低电平输入14门电路输出高电平至IMVP

网友:
咱也不是很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从电路图里看是由pwrgd高电平经过反逻辑 7414嘛输出低电平有效的时钟开启信号?至于电流图的信号方向我持怀疑态度

是的。按时序来看的话,应该是方向反了。
是反过来的啊,EN#低电平输出高电平IMVPG。

网友B:
不要太过依赖 图纸上面的 信号方向。画图纸的人也会经常搞错。用逻辑的方式去判断 信号的去向 是最好的办法,,第二 可以查看 原件的原理图。 产品原理图一般很少有错误
如图所示。这个反相器 的尖头是输出 。屁股是 输入 上面是供电下面是接地 。

网友:
咱不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cpu的pg信号  这涉及到信号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过依赖 图纸上面的 信号方向。画图纸的人也会经常搞错。用逻辑的方式去判断 信号的去向 是最好的办法 ...

谢谢你的回复。
意思是IMVP的方向是标错了?
本来我就不太懂原理,一但图纸标错,那我就更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CLEN 低电平输入14门电路输出高电平至IMVP

是这样的,我看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