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不加电

楼主(2012-04-19):
今天接了一台宏基4738 ,,呵呵,I5的,挺新,上电流表,有待机,就是不加电,于是拆机,等把机器拆完了,裸板试了下,电流到0.15就掉电了,对于I系列的,这是正常的 ,于是就又上U,这时,机器加电了,只是一下子就2.55A大电流,拿下U,还是掉电,于是又上U,还是大电流,换cpu,依然大电流,又换U,依旧大电流,因为机器多,U也多就多换了几个,最后依然是一上U就大电流,用回他本身的U,狂加电了几次,最后,机器居然不大电流了,而且看电流应该亮机了,接屏,果然亮了,装机,测试,一切OK,真郁闷,都不知道为什么。呵呵
cpu
掉电

网友:
估计你还要再拆机一次

网友:
这个相当猛。。。

网友:
哈哈哈没动的机器肯定有问题希望能过3个月

网友:
之前碰个SONY I5也这毛病,没拆也跑大电流,拆后检查正常了,装回试了N次依然正常,NND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最后没收费送客.
同意楼主:
5.0
御猫
同意楼主:
这种机器是不敢收钱啊

网友:
碰到这种拆机修好的本本,没有真正找出原来。可以适当收的检测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