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显示器这样子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19):
黑暗的地方变绿色现象

网友:
点屏看看是否屏问题。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2809-1-1.html

网友:
应该是排线问题吧

网友:
晕死,楼主你是真懒啊,不拆机不检测的直接上个图你就问,能引起这个故障的原因有很多,屏可以,程序办也能引起,你不测一下,排除一下故障,我们怎么告诉你啊!

网友:
是啊 ,现在太多这样的了。连最普通的点屏设备都没有,让我们情以何堪 。。。。。。

网友:
看看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明白问题,之前见过那种在线看视频时绿屏的,可以尝试关闭硬件加速,如果关掉之后还不行,可能就是显卡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屏可能性比较小,有可能解码器,显卡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LZ不知道你是显示器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连这个没弄清楚 怎么给你解决问题啊

网友:
楼主应该不会修机器吧……这种都拿出来问

网友:
楼主太懒了。拆开有惊喜啊

网友:
很想屏线 偏色了 驱动板的问题也不好说 总之你得先动手测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