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待机0.001,有时候0.054,

楼主(2012-04-19):
不正常,有时候没待机或者微跳到0.001     有时候待机0.054    0.042,这时候可以触发进系统一切正常,
测试待机3V5V没出,测条件发现RUN/ON3无电压,于是往回走,EC76脚发过来的一个信号,本人新手,求后面咋个思路,这ec工作条件是哪些,

网友:
最好能丢个3V.5V的产生IC的页面,这样才好分析。
要从那边入手看看IC的EN,VCC是否全部OK了]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这个也太广了,如果真想入维修这行,建议你还是来基地深造下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这三个信号都要有才能正常工作 缺一不可!
如果说有时有有时没有待机电流,那你要查一下3V 5V电压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这个也太广了,如果真想入维修这行,建议你还是来基地     基地在那

网友:
好好看看 EC 工作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