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引起的问题

楼主(2012-04-19):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块华硕板,型号是P5G-MX。同行说,板子能亮,就是进不了系统,U盘PE也不行。我一开始就想到是BIOS问题,觉得只需要刷一下BIOS就OK了,于是,自己试了一下,板子能正常跑码,但是进去之后LOGO过去后就提示什么有错误,大概就是,什么地方出现错误,15秒后关机。(绝对不是USB的那个电流过大提示),然后直接上官网找了一个BIOS程序准备刷BIOS。
  在刷BIOS的时候,检测,擦除什么的都很正常,但是编程的时候却卡住了不会动了,很长时间才会跳动一下百分之几,一个BIOS,我用了一个小时多才刷进去。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妙了,知道出事了。耐心的等到BIOS刷好,上机通电,不跑码了,BIOS芯片估计是挂了。于是想找一个同型号换上去,却找不到,悲剧,那个BIOS型号是MXbo80223(不知道是80223还是81223了)。
   后来同行说很急,顾客在等,只能跟他说BIOS芯片坏了,没得代换,要原装板才有,很难找来代换,叫他去换板。。。。无语啊,没有看清楚就动手,事情就坏了,以后还是要认真的看清楚了再动手!

网友:
25系列的好多可以代用的啦!换个bios芯片太简单啦!

dui啊,对应bios大小基本ok

网友:
应该先把提示的错误好好看一下。看不懂搜一下就会有答案的。

网友:
你应该先备份哦

网友:
呵呵,一定不要粗心大意,维修是慢工慢活

网友A:
对,一定要先看清故障的提示,凭感觉就去刷BIOS要不得!
看到楼上说可以代换,大家可以总结下都有哪些可以互代的吗?

网友B:
找个编程器,把芯片擦除一下.再重新写入看看.

网友C:
不能进PE也不能进系统我一般都是把所有外围设备全部取下先排除是不是外围设备导致

网友:
BIOS硬件坏的几率不大,重新擦写试试

网友(点评):
遇到映泰的一款770的板子,就是芯片坏,原芯片刷有错误。换芯片才行。

网友:
还有这种事出现的可能啊。看来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D:
这块板子,我前两天刚接了一台。提示是USB什么的有错误,别说进系统,连BIOS都进不去。内刚开始还以为是BIOS有问题呢。后来上网搜了一下,就是USB供电跳线没插的事。找了两个跳线冒,跳上就OK。就算想要刷BIOS,也应该先备份,再刷啊!这下整悲催了吧!

网友E:
应该先备份的啊

网友:
上面的说的对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马虎不的

网友:
flash代换很多,生意就这样泡汤了~!

网友:
呵呵  我之前就刷好了一个

网友:
那个芯片是spi的应该是25x80之类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应该先备份的啊

店里的8脚BIOS芯片编程器是没得保存的,直接擦除后编程的!

对,这个必须换掉
什么编程器,不能备份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编程器,把芯片擦除一下.再重新写入看看.

我就是用编程器来刷BIOS的,一刷,问题就出来了,BIOS芯片挂了,编程器是没有问题的,能用的。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好好的BIOS芯片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进PE也不能进系统我一般都是把所有外围设备全部取下先排除是不是外围设备导致

同行只是拿来一块单板,什么也没有的,我就是上电开机看见了提示,然后测一下电压什么的都正常才去刷BIOS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子,我前两天刚接了一台。提示是USB什么的有错误,别说进系统,连BIOS都进不去。内刚开始还以为是BIO ...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板子,说什么USB电流过大,15秒后直接关机。先是刷BIOS,不行,查USB,看看是否有哪里短路或者是元件损坏,还有USB的跳线,全都正常,后来跑线跑到了南桥里面。没辙了,把桥直接摘下来重植,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一定要先看清故障的提示,凭感觉就去刷BIOS要不得!
看到楼上说可以代换,大家可以总结下都有哪些可以 ...

有没有人知道哪些BIOS芯片是可以代换的,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自己还真没有代换过BIOS芯片,如果要换都是找同一型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店里的8脚BIOS芯片编程器是没得保存的,直接擦除后编程的!

这个型号 淘宝上有卖吗,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型号 淘宝上有卖吗,是不是记错了?

不知道哦,店里的编程器都是师傅一手搞的,几种BIOS芯片编程器组合在一起,只要是8脚的都没有保存这个功能的。
编程界面是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哦,店里的编程器都是师傅一手搞的,几种BIOS芯片编程器组合在一起,只要是8脚的都没有保存这个功能 ...

这编程器二三十块钱一个的简易型,你搞维修也不能省这点啊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个板子跑码不过显卡,过会还会报警,一听就是BIOS报警,在擦完后查空总是不过,没办法换了一个,不是同型号的,只要040或400什么的一样就行,搞上去就好了

网友:
应该先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