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V电压问题

楼主(2012-04-19):
        主板上的12V电压我们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了解:一是在开机BIOS中查看;二是通过运行测试软件来查看;三就是用万用表测量主板电源插座中的黄红对地电压。
       有块主板,用方法一和三都显示有12V电压,但用方法二只显示有10V电压,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软件测试工具是通过什么原理来测得+12V的电压值的,请教各位老师了,是不是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W83304D)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你是要干什么,为什么那么折腾

网友:
不清楚说什么。。。。

网友:
      我用Everest及OCCTPT测试+12V电压只有10.47V,而用万用表量主板电源黄线的电压有12V,不知是什么原因出现两种不同的数值。
      我的电脑在使用过程中鼠标会出现无规则地停顿现象;使用内置网卡会出现时而连接上网络时而断开网络的现象(现在用外置网卡上网),想查查主板哪出了问题。

网友:
用电表测吧!

网友:
可以换个电源试下.排除是不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