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合做BGA的电陶炉

楼主(2012-04-19):
   今天上淘宝看电陶炉,发现这么一款电陶炉,看看图吧

无极调速旋钮,太方便了,配合万用表的测温,

网友A:
请注意是20个档位,不是连续调节的。实际是每100W步进,也就是100W ,200W,300W。。。。。。

网友:
这么强悍   那么BGA不就没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是20个档位,不是连续调节的。实际是每100W步进,也就是100W ,200W,300W。。。。。。

还有一款说是德国的米技炉,说是从50度到570度,可以随意停留,可惜太贵了,1300多元,对我们做简单的BGA来说,太贵了,实际可能还是张老师说的步进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改做干燥箱,干燥芯片用。一直在想,就是没有合适的东西改

网友(点评):
烤箱就可以。

网友(点评):
不用改,上面扣个盆就可以了,用最小档

网友:
多少钱 万一不做BGA了还可以做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款说是德国的米技炉,说是从50度到570度,可以随意停留,可惜太贵了,1300多元,对我们做简单的B ...

用电子调压器直接控制炉体或灯管可以做到连续调节。电子调压器不贵的,4000W的不到30元。光波炉\电陶炉炉子本身的控制器必须去掉。

至于光波炉\电陶炉产品本身都是点控制的,不会是连续调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是20个档位,不是连续调节的。实际是每100W步进,也就是100W ,200W,300W。。。。。。

张先生你好,我今天也在淘宝买了个电陶炉是9个档位。看看可以吗?

网友(点评):
使用没有问题的,只是控制还是只有几档的点控制。

网友(点评):
这种属于静音产品。

网友:
已经有BGA返修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子调压器直接控制炉体或灯管可以做到连续调节。电子调压器不贵的,4000W的不到30元。光波炉\电陶炉 ...

张老师,什么样的电子温控器,我现在就想买一个,您给个型号。谢谢您了

网友(点评):
是控温不是温控。要人工值守,温度计监控的。

网友(点评):
你要做玩意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张先生你好,我今天也在淘宝买了个电陶炉是9个档位。看看可以吗?

这种炉子没有拆过,不知道是机械控制还是电子控制。如果是机械控制的,可以外加一个电子调压器,把炉子开最大就可以调节,如果是电子的必须去掉原有控制器,直接控制炉体才行。

网友(点评):
谢谢 张先生,等到了我看看是什么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是20个档位,不是连续调节的。实际是每100W步进,也就是100W ,200W,300W。。。。。。

张先生简称为百事通,无事不通,无事不晓,果然厉害哦!哈哈

网友:
可以扔掉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是20个档位,不是连续调节的。实际是每100W步进,也就是100W ,200W,300W。。。。。。

请问张先生 做BGA土炮 买什么样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的 光波炉 或电瓷炉 好啊 想做不知道用什么好  可以搞定 主板的

网友(点评):
就是买最不值钱的炉子论坛上也有很多人做得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炉子没有拆过,不知道是机械控制还是电子控制。如果是机械控制的,可以外加一个电子调压器,把炉子开 ...

便宜的好多啊  真迷茫 有的炉子 预热面积太小了 一作就班子变形金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的好多啊  真迷茫 有的炉子 预热面积太小了 一作就班子变形金刚

基本都是17CM发热区直径,基本都只用开始的1,2档,有多大差别。你的说法很让人想不明白。

网友:
我用的电陶炉和楼主的一摸一样,美菱OEM的。
效果不错。

网友:
不知道普通的光波炉能用不?试验一下

网友E:
普通的 100元左右就可以买一个 是挺实惠的

网友(点评):
论坛上不是好几个都用的杂牌普通光波炉也做得很好?!

网友F:
张老你是说电陶炉也可以做烤箱?还是上面放一个烤箱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张老你是说电陶炉也可以做烤箱?还是上面放一个烤箱烤板

我是说买个烤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 100元左右就可以买一个 是挺实惠的

太粗心没有仔细看 谢谢你给了很多思路 尤其是我业余搞维修 买设备也是浪费啊

网友:
看来我也要买一个,就算做不了维修,也能拿回家作饭,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