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奇的富士康主板复活原因。

楼主(2012-04-19):
我的富士康主板g31mxp-k,就是在华强北买的2手板。前几天坏了。现象是开机风扇转,显示器点不亮。插测试卡,码是00.提示cpu供电电路问题。今天测上管d极有12v。下管s极0v。有3组,但是测一组的上管时候,表笔不小心把g极和d极短接了,电源马上断电保护。我还以为又把电源给烧了,结果重新上电,主板重新点亮,没有问题了。求神奇的富士康主板复活原因。我是小白。

网友:
传说中的电击?用电把主板给打醒了!哈哈。

网友:
搞不明白,不过我也想这么搞好我的790

网友:
不可思议/

网友(2012-11-03):
下管的S级电压肯定是OV  要测下管的D级有没电压  至于怎么好的也不知道了

网友:
只能说很神奇!短接之后能好!牛人!

网友:
不可思议啊 歪打正着

网友:
   打通了这板的任督二脉??哈哈

网友:
这事我也遇到过,都能听见打火声音,但那块板子两个月后又涛声依旧了

网友:
短路时把它给激活了?

网友(2016-05-23):
这应该是心脏电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