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意外,换接口变暗屏了

楼主(2012-04-19):
今天一台明基接口坏了,拆下换好后,装起来就暗屏了,又拆下来没发现什么可咦的地方,怎么会这样呢,太意外了,刚好客户今天一定要,
暗屏

网友:
外接是不是好的。是好的话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外接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你给焊短路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用风枪吹的,是的话看看是不是你把显卡给吹虚焊了、、、
同意楼主:
4.0
林550475143
同意楼主:

网友:
细心的查吧,肯定有问题的。我昨天装一台明基,是不认电池的,换了一个IO好了,装起来,居然缺色,没办法拆开,屏线有问题,有五根都要断了,重新连接,修复。这都是寿命到了加上悲剧,赶上了,没的办法啊,自己慢慢搞吧。。

网友:
暗屏最好修了!不行就改高压
同意楼主:
4.0
笔记本维修5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是不是你人为的照成,缺件

网友:
暗屏不要慌 问题不大 慢慢研究能搞定

网友:
楼主要细心啊。慢慢查把,这些寿命快要到得本本,赶谁手里坑谁一回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加了屏线变头,白屏,

网友:
换接口暗屏??什么意思???是外接后重新开机后屏不亮吗???

网友:
换接口暗屏???什么意思》???是外接后重新开机屏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