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几乎全套换了还没好....

楼主(2012-04-19):
修的很头痛的一台显示器,优派的VX22SWMB,开始的时候是 插电完全没显示,屏幕好像亮了一下又马上灭了,但只是感觉屏亮了一下,但灯管没亮。
换了 通用 高压电源一体板,结果是 不到 30秒就 灭了。
然后换了4根灯管,还是 显示没一会儿就 自己灭了。
全套换了....真的不知道搞了...
难道是要 换原装 高压电源一体板才可以么?

网友(点评):
灯管换的时候没有弄好吧,套热缩管

网友:
不会吧,灯管没换好,或高压板功率小了

网友:
等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
有没有测量一下高压条电压多少伏.如果13伏以上就要用10到25伏的高压条.如果13伏电压以上用12伏高压条亮几秒后就不亮.

网友A:
估计电源板输出不稳吧,估计不是表面能看出的电容问题,你带负载量下电压看看

网友B:
检查一下高压板供电电压!高压板启动电压不能浮动太大!!!

网友:
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不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源板输出不稳吧,估计不是表面能看出的电容问题,你带负载量下电压看看

我换的全新的 通用板子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高压板供电电压!高压板启动电压不能浮动太大!!!

一体板....

网友:
这个问题就只能再换一个试下,不行的话就是只能换原装或是代用的了

网友:
直接测一下灯管换好了没有。

网友:
过保了吗?厂商是保三年的哦。

网友:
灯管和高压都换了应该是会好的啊!你在查查高压和灯管吧

网友:
肯定是哪没整对,你自己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拔下按键板看看

网友:
屏上原来的灯管试了吗?确实坏了吗?一般来讲22的屏的灯管寿命还没有到应该换的时候啊

原来的高压板,应该插上其它的灯条试一下,是不是有问题,有问题再换,

先不接灯管,上电,用外接的单灯高压条点,看屏显示正常不,不正常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部分 还有高压供电

网友:
新手学习 好像说这种 问题 很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