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任何故障十分钟搞定

楼主(2012-04-19):
一.        电源故障,我们主要讨论初级部分,这部分故障大多电源管短路烧保险,我们且不管电源管是场效应还是集成块把它拆了,用电路非常简单的5L0380R电源块代换,如下图。需要改动部分约三个,第一,启动电阻即R1R2有的电路没有这电阻可用200-300K电阻装上。二,C8电容如果没有可用20-100n电容均可,三,光耦3脚接地。
二.        高压板部分坏,拆了高压变压器和功率管,用通用高压板代换。这里电源正和地好找,开关脚和亮度控制区分,驱动板过来的线经一电阻到三极管B极的是开关,直接到灯板控制芯片的是亮度控制脚。

网友(2020-10-23):
那2R20用多少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