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dos为什么进入不了

楼主(2012-04-19):
照着网上的制作纯DOS的方法做了,弄了MAXDOS、矮人DOS工具箱、虚拟软驱镜像都不行,进入后就看见个A: 转到D:就不行了,气死俺也。不知道是不是文件系统NTFS在作怪。

网友:
你牛B,纯DOS下还能访问NTFS格式,你不知道DOS系统那个年代是没有NTFS格式的吗?

网友:
原来如此,只怪DOS系统那个年代我还是个啥都不懂的小屁孩。
那么FAT32格式可以吧

网友:
用NTFS DOS 啊

网友:
再加些可以加载NTFS格式的程序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先用PQ 格式成化FAT32 再试试!如果硬盘中都是NTFS分区,只能是显示个A:

网友:
问题解决了,用U盘winPE进的maXDOS7.1。
在电脑上装MAXDOS都不行,真是奇怪。

网友:
NTFS本来就不能直接MSDOS,只能加载了NTFS工具后才能DOS访问,PE下是集成了的,所以可以用!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需要测试显卡所以要xp+dos双系统,网上说直接装一个maxdos或矮人dos就好了,但总是进入不了别的盘符,我的d盘是fat32格式,   问下各位xp+dos双系统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