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碰到难题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2-04-19):
接到一块蓝宝石4750 ATI的显卡,是GPU短路了,现在客户同意换GPU价格都谈好了,结果拆开散热器才找到GPU上掉字了,不知道什么型号的芯片,请问大家有修过这显卡的请告诉我GPU的型号215-什么的
芯片
显卡

网友:
我们公司昨天接修了一批显卡,好像就有4750的卡,明天我帮你看看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恩恩,我有个9600GT只有3欧姆,还是二极管档测的。前天修了个蓝宝石的双供电的4860,才收了50元~!GPU空焊,一般GPU坏了就烧供电的呵呵呵~!

网友:
215-0727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