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一液晶显示器怪事,冰天雪地跪求真相

楼主(2012-04-19):
今天碰一显示器,现象是屏幕灯管闪,看起来屏一跳一跳的,用好灯管试灯管还是跳,排除原灯管故障;
电源供电部分跟高压部分是在一个板子上的,电源带负载没发现是电源供电问题,估计是高压部分问题了,捣鼓了半天高压部分,不太懂原理,结果我这只瞎猫没逮到死耗子;
只好接个高压板,接完用自己灯管试OK,以为没问题了,就试机了,结果屏亮5秒后,黑屏,指示灯亮,再外接自己灯管正常,反复试过灯管,基本排除灯管,原来4只灯管一起接上肯定不行,有时接3只用自己的一只能好,有时不行,不明白了,不知道是什么保护了,蛋疼了。。。
问各路大神有碰过这种情况能解决的么:1、屏背光跳闪的;2、换高压板亮几秒黑屏,排除灯管,驱动板问题的;3、了解高压板原理的,高压芯片是DF6109A A110829,真不太懂,请大家指点
有结果一定给出

补充内容 (2012-4-21 20:09):
抱歉,拖了这几天,那板子没修好,结果换了另一种高压板,好了,机子送走了;
它原来高压部分灯管接口是那种大口的,这次也用的是大口的高压板,想想上次高压板没改成应该是那板子是小口的原因,但具体原因不明白了

网友:
这种有可能灯管老化了,那你自己的灯管测半小时看看。

网友:
把给灯管供电的那路电容全换了试,那可电容滤波不好但还没有鼓包

网友:
用自己灯管测久点

网友:
我跟你说,这个还是灯管的问题,有些虽然可以同时亮,但测试中发现4个灯管有的1到2个亮度很差!

网友:
时间测试长点,一个一个灯管测试!

网友:
还是灯管的事,你把四根灯管全换了,你的灯管老化了,虽然看起来没事,用起来就不行了!

网友:
觉的是灯管有问题  换灯管吧

网友:
估计是给高压供电的那些电容容量下降,带负载能力低了,把给灯管供电的那路电容全换了试下,不懂就把所有的电容全换,呵呵

网友:
有可能灯管老化。外接灯灯麻!

网友:
换个双灯高压板,省事,但是亮度要低一些

网友:
某个灯管存在问题

网友:
把灯管全换了吧!要不就该高压条。

网友:
测灯管回路电压。

网友:
建议换块电源板试试

网友:
如果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就全换掉

网友:
改了高压板,用的是大口的高压板,好用了,点了两天一直好的,不太可能是灯管的原因了;有情况再告你们哈。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定得换大接口的那种高压板,虽然原来板子上的接口也是大的。。。。

网友:
背光跳闪肯定是灯管的问题,换灯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