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55S-S3 2.0 郁闷 的维修

楼主(2012-04-20):
i没搞相机。直接到网上搞个图。这个是1。0的

同行送过来.说有开始放电就能亮.现在放电也不能亮了.我拿到板后到主板的IO 换过.桥加焊过..
我开机.不跑码..四个-00 不过复位灯亮了一下.说明复位正常了..测测CPU供电. 有..桥供电.也有电压..内存. 供电.时钟都有..妈的.会不会是BIOS不对.一看还是个双BIOS的设计.不过只装了一个.吹下来.放到500P上.下个文件.装上去.呵 跑码了..
我以为就是BI OS不对了. 开机后提示BIOS设置错误.修改了一下BIOS>保存.重启..靠  卡到50了,.只能手动复位了
复位后还能跑.跑到C1停了一下.过了一小会又跑了.25 75 亮了.高兴以为没事了.
第二天一开机.靠..卡在50
还是一样.不是吧.放放电.试试.放完好了.
又跑了.只是在C1那停一下. 又要设BIOS.妈的.还是第一天一样..保存完.又不对.
这就怪了.跑线.把CMOS电路全测好.没问题.32.768 也正常.测到是33   没办法再加焊试试.上了360BGA焊台了.加完.通电 又跑了.不过好像还是不对.因为在C1那停了一会.
真是晕了.还是不行.用示波器测时钟.全是对的.无意中测了一下桥供电 电容看了有点怪怪的.就直接焊个个1800UF 的./开机测试..哈哈.跑了.C1那不停了.马上就亮了......再测试.没问题.....

哥们 你走错地方了吧! 看不懂,还没有研究到那一步,现在专业显示器。。
有示波器就是无敌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分享。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说的是桥的大的滤波电容坏了,引起来的问题吗,要是能上个图看看什么情况就更好了啊,不过也是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
这种时好时坏的,经常就是虚焊、接触不良、滤波不良。

网友:
看来示波器还是要早买啊!

网友:
楼主是步步为营啊。。呵呵,不过修好了就是好事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更有耐心啊。

网友:
很佩服啊

网友:
本人遇到过电量不足硬起的这样的故障~1

网友:
马上准备入手一台示波器

网友:
好像發錯地方了吧?這裡不是液晶區嗎?

网友:
像这种故障,用示波器要量什么测试点呢,就可以直接看出来,具体一点。?

网友:
我修电脑最大的郁闷就是没有BGA机和示波器

网友:
南桥问题不用看了
...........

网友:
bga  示波器  最基础的设备了    跟医院没手术台跟无影灯一样  不行的

网友:
最讨厌这种没鼓包的坏电容  太折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