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EG31m-s2保存BIOS后就档C1 求助??

楼主(2012-04-20):
主板维修:一块GA-EG31m-s2保存BIOS后就档C1,插不插内存都是跑C1。。放电后跑码一切正常,可以亮机显示。但是一进BIOS后保存退出就会跑C1,在跑C1时去量,系统总线3。3V,内存电压1。8V    3。3V供电也正常。。BIOS刷过,在官网上的每个版本的BIOS也试过还是原故障。。连BIOS芯片也更换过。也还是原故障。。。。CPU也更换过还是原故障。。求助。。。好奇怪。。。

网友(点评):
内存条件不只有这几个吧

网友A:
检查声卡、网卡等

you可能

网友:
你在bios保存什么信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顺便设一个时间或者关掉软盘,保存退出。。。。

我绝的bios的问题 你好好弄弄吧 设置个时间和软盘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绝的bios的问题 你好好弄弄吧 设置个时间和软盘就不行

BIOS芯片我更换过,官网每个版本都试过。。还是原故障。。。。。郁闷。

网友:
如果,你刷的BIOS和猪板的PCB/3.0  刷F6的,还是一样的话,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声卡、网卡等

对喔。。。。这些外设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啊。。。但是可惜板已经还给客户了。。客户吹得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