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放电路问题

楼主(2012-04-20):
(图片)

网友:
看一下图纸!!!

网友:
有图纸就简单了 ,先确定下你的电池是不是好的 ,然后看充放电路,这些都正常的话 如果你先插适配器在插电池能正常充电,重点查下隔离保护电路,

其实也不一定的,修到一定地步的师傅,心中已经有图。

网友:
同意楼上的想法,有图纸就简单化了,没有图纸就痛苦了

网友:
这个图下了要分吗

网友:
看图纸仔细排查

网友A:
我想知道PQ601是充电管还是放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PQ601是充电管还是放电管

还有 为什么PQ601取了 不影响充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PQ601是充电管还是放电管

虽然没看到全图  PQ601应该是放电的P管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充电IC的问题,换个就好了

网友:
咱也不是很懂,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