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佳和H320D笔记本不走码

楼主(2012-04-20):
该机大约一年前,出现没显示,由于是自用机器,所以有空的时候拆出来弄,无意按到CPU座附近又能开

机啦,于是到处加焊(包括adp3205),又能开机啦,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有时候不能开,拔掉电源用

电池开机后再接上电源又正常(因为电池不行啦,用不到几分钟),能启动就很正常啦,就是开机没显示

最近又出现老问题,怎么弄都开不了,在坛里发现原来跟旭日150(LA-1881)主板一样,于是再次补焊

3205,可能是没焊好,出现开机掉电,以为是3205坏了,换了一块,就不会掉电啦,但还是没显示,后来

折腾几下又掉电啦,猜测是用热风枪焊的,怀疑还没焊好,于是用放大镜认真看着3205,补焊好了,又能

亮电源灯(到这里,我猜测原来的3205也是好的,只是没焊好;换的时候不小心把20,38,39脚焊盘搞掉

了,图纸上是空的,不接应该没事吧?!)
现在3205已经焊的很牢固,就是不走码,开机CPU风扇几秒后停,CPU发热,过热风扇还会转;待机电流:

0.05,开机0.8左右,不变;电压:PJP1 2.5v 、PJP2 1.25v、PJP3 1.48v 、PJP4 1.8v、PJP5 12v、

PJP6 1.2v、PJP7 5v、PJP8 3.35v 、PJP26 1.05v;
用mini pci测试卡看00 不走码;开机时复位灯闪一下,然后时钟灯一闪一闪的,CPU风扇停后,复位灯又

闪了一下;
到此没辙啦,请通过我的转正,可以向大侠请教

网友:
还没碰到这个问题呢,静等答案

网友:
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不管怎么说还是按上电时序走下,从南桥发出的SLP信号给还EC后,EC发出的电压开启信号。开始查每个电压是不是正常?基本上先供电,在时钟,在复位,
反正这类问题一时也说不上来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样的诊断卡 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是不是时钟不正常呀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因为白天比较忙,只能晚上回复,请谅解!
诊断卡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不是,电流应该有跳变,我的开机只有0.8ma不变;
4楼的大侠,电压都出来了,复位和时钟都有

网友:
因为家里没有工具,加焊cpu座和北桥有难度,有没有判断条件确认以上两个地方故障的呢?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上的是什么CPU  如果是PM系列的 你这机器南北桥 或许有空焊了。如果是赛扬系列的,电流这么高算是正常。

网友:
CPU cm的,开机电流没有跳变

网友:
大侠们都没空帮我吗?

网友:
学习学习,暂未遇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