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203H故障

楼主(2012-04-20):
一台宏基V203H,故障现象右边1/3没显示,左边正常。后来使用中出现有规则的水波纹,右高坐低的斜的,后来屏幕泛绿的,我拆开后,看见屏幕的右上角进水过的,有锈迹,别的没有发现什么不对,装好后屏幕变白屏的。不显示的。插信号线有反应,但就是不显示的。白屏的。求教怎么维修?

补充内容 (2012-6-2 18:50):
换了保险,有图像的

网友:
拍触屏线的问题我感觉是平的问题

网友:
面板本身估计已经捐躯了,先重点检查一下进水的部分。

网友:
先查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液晶屏已报废,无维修价值,驱动板、一体板还有利用的机会。

网友:
先看下屏的保险开路了没

网友:
屏坏了  没意思修了

网友:
点屏试试先 然后再确定维修方向

网友:
保险坏的,换了。恢复原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