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BNTA93B 连接不上编程器!

楼主(2012-04-20):
乐华BNTA93B 驱动板,芯片NT68167
使用EP1122编程器,连接时提示ENTER ISP LALL

EP1122平时写鼎科一切正常,最近写乐华的,连不上编程器。软件是Novatek EasyWriter V4.5.编程器在电脑硬件里没有显示LPT端口,显示在COM3端口。主板BIOS选EPP或ECP都连接不上!

相关连线请看图。谁用过EP1122的麻烦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这款对BNT93B支持不是很好,多试几次就可以
我的也这样

网友:
换过VGA数据线吗?我一般都是自己做这个线,不要太长。

网友:
哥们,还是尽快联系下卖家。。。。他们有解决办法

网友:
我之前用的也是这款编程器,却是不方便,后来加钱换成1130B是usb接口的就好多了。

网友:
重新再开始,多连接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联咏EasyWriter V4.5的
信息文件(ezwriter.ini)V1.7的
-------------------------------------------------- -----
端口类型:LPT端口
的ISP
SPI闪存类型:笙A25L010128K
SPI闪存状态标志= 00
加载文件(上午11时45分27秒) - :\ LTM150XS_L01_SI8L_XGA_3V_NTA91B_5Key_A_HAdj_CC_100108.hex<2010-06-2313点16分10秒>
HexFile校验:BD23
填写(127K)检查总和:562E
------------自动-------------
刷新文件@(上午11时45分31秒) - :\ LTM150XS_L01_SI8L_XGA_3V_NTA91B_5Key_A_HAdj_CC_100108.hex<2010-06-2313点十六分10秒>
的ISP
SPI闪存类型:笙A25L010128K
SPI闪存状态标志= 00
芯片擦除确定。
编程成功。
ISP的关闭。
使用时间:6秒
------------完--------------

问题解决。更换质量更好的VGA视频线,主板BIOS里选378、EPP模式!一接成功!

网友:
czdz007 仁兄,如果你需要Novatek EasyWriter V4.5的话,需要加我QQ,我传给你。这软件是跟EP1122常用烧录软件集合3.0版本成一起的。EXE文件很大。不上传了!QQ:4420013

网友:
VGA线要用全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