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篇,关于INTER上电时序的理解和疑问。

楼主(2012-04-20):
学习笔记篇——关于INTER芯片组上电时序的理解和疑问。
终于学到时序部分了。老鸟们的教导是,作为菜鸟来学习,其它的什么没学到都不要紧。时序,一定要学好!
首先,我跟大家聊聊INTER的上电时序吧。
INTERSB,在上电的时候是一定参与触发的。而SB要参与触发,那么,待机时,SB需要五个工作条件。分别是:VCCRTC(实时时钟供电)、高电平的RTCRST#(实时时钟复位)、32.768KHz的晶振振荡、3VSBRSMRST#(ACPI复位控制、通知SB待机电源好的信号)
当我们没有插上电源的时候,主板上的COMS部分其实也是处于工作状态的。3V的电池,提供了VCCRTC,也将RTCRST#保持在高电平的位置,使COMS设置信息及时间信息不会丢失。而且,VCCRTC还使得32.768KHz的晶振一直牌工作状态。
当我们插上电源后,5VSB开始输出,经电路转换成为3VSB。一路为南桥供电,一路取代COMS电池的位置。提供VCCRTC。还有一路会拉高RSMRST#
这样,南桥的五个待机条件就已具备了。等待触发。
下面以INTER965为例,看一下这几个信号的产生流程
电池电压变换成BAT3V
BAT3V加到SB,成为VCCRTC
BAT经电容延时,转换为RTCRST#
RTCRST#加到SBAD21脚。
SB与晶振的连接点
晶振起振,把信号给南桥。
5VSB转换成3V3DUAL
3V3DUAL加到SB
3V3DUAL转换成RSMRST#
RSMRST加到SB
待机条件齐备,然后就是触发了。
触发呢,有三个信号是必不可少的。从开关发出的PWRBTN#;从IO或者SB发出的SLP_S3;直接把绿线电位拉低的PS_ON#
下面,还是这个板,我们来看看这三个信号是怎么工作的。
按下开关,发出PWRBTN#
SB收到这个信号。
SB发出SLP_S3
SLP_S3#转换为PS_ON#拉低绿线。
绿线拉低了,ATX电源也就工作了。所谓上电,就完成了。
这就是所谓的INTER 5+3上电。
理解说完了,接下来我说说的我疑问吧……希望路过的前辈们指点指点……
1、饼哥说,这些信号,在不同的芯片组里有不同的名称,那么,在其它的芯片组里,我们都应该怎么去查找这些信号呢?
2、在电路图中,要找到这些信号并不困难。因为电脑的搜索功能,那是相当强大的。而在电路板中,除了绿线和32.768晶振的位置,其它的好像都不是那么好找。这些信号,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元件呢?或者说,在电路板上,我们应该如何去找到这些信号的测量点?
3、这个与时序无关,却很重要。老鸟们说,跟着线跑,就是跑线。只有供电和地线才会走到中间层。这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信号线都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在跑线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某些线走到插槽或者元件下面,就找不到线的出处了。对于这样的问题,前辈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呢?跑线到孔,而在对面又没看到对应的点,又怎么办呢?有的板看线不清楚,有什么办法能看得清楚些?
Q1193892865    希望各位同行加Q交流……呵呵。

网友:
这应该就需要大量的实践了吧,

网友:
实战中多修几把自然就知道了。纸上谈兵搞不好 ,理论要联系实际。

网友:
很好的啊基地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1:课本倒数第3页或第4页有答案
2:这个只能跑线
3:这个只能多拿报废板跑线。碰到什么就拆什么。。。拆多了就会了。

网友:
你找芯片比如RT9214搜9214大芯片CPu管理芯片必须有VId。IO必须有128脚(一般)其必须有的信号及电压

网友:
我还以为是笔记本的呢,汗,。。台式线比较好跑。一般低中档板信号都在两边。都是明线,不存在跑着孔里找不到另一边了,除非是高档板,6或8层的像笔记本一样。。。好久没修台机了。。。
楼主学的很好呀!

网友:
5+3

网友:
你提出的都是初学者在实际中遇到的,这个就需要拿出,板子,电路图,点位图。三个一起对着线路好好跑一遍,多跑几个电路,你就知道大概在哪里了,该怎么查了,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些东西很好用

网友:
很好,说得很好,我现在有点理解了,能再说一下NVIDIA,其他芯片组

网友:
文章写的不错!

上电时序可以理解为供电电路

网友:
还看不懂啊,继续看看饼哥的时钟复位视频

网友:
大哥。时序都看不懂还看时钟复位?

网友:
学习了。跑线路不能急哦。

网友:
楼主说的非常好呀!!学习了。。。。。希望楼主还有更好的贴子出来。。

网友:
现在吧,手上的板不一定有电路图,有电路图也不一定有点位图……尤其是这点位图,好像很难得到的吧……所以,这个难度有点大。

网友:
我以为你说的笔记本来到一看是主板哈哈。说的不错

网友:
问题1:自己找书,书上有说明。问题2:找饼哥多要点板子看看就清楚了。问题三:眼睛好要,不好买个好点的放大镜,多跑跑就清楚了,先拿有电路图的跑,跑一段时间你拿没电路图的跑也能跑出来。回答完毕
饼哥有很多板子都有电路图的,你先找有的跑跑先

网友:
其实说得再多也不如饼哥今天下午实际操作那几块板子给力,看一遍就觉得眼前一道灵光出现的感觉,本来我开始还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看了他实操的几张板子,头脑一下清稀了,所以说远程还是不能和实地比,我以前看远程真的是腾去驾雾

网友:
这帖得多看看 还没有搞懂

网友:
既然知道了时序就应该不难了啊,虽然主板线路设计不同,但是它们的时序是一样的,按照时序和慢慢练吧,跑过几次线路后就不难了,看不到线路的情况下可以用盲点法,就是按照学过的思路去找大概所连接的元器件,一步一步走就对了,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如果没有的话什么都学不会

网友:
1.小冯童鞋很勤奋,2.基地的培训很诱人,3.快hold不住了。

网友(2012-06-01):
哈哈
就是有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