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T61等机器喇叭有爆音

楼主(2012-04-20):
如题,机器喇叭有爆音。这是通病还是????
我换过喇叭,还是一样有爆音~~~~~
是我换的喇叭不行还是~~~~~~~应该怎么解决。。。
通病

网友:
换驱动试下,我用的R400不会有爆音啊,实在不行,换声卡芯片。
同意楼主:
5.0
firzh
同意楼主:

网友:
旁边的电容,换了

网友:
别动不动就想到硬件方面的原因。这种情况不是喇叭的问题,你有没有吧这款的麦克风关掉?
同意楼主:
3.0
同意楼主: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是爆音 而是啸叫!!!!

网友:
机器用的是什么声卡芯片?

网友:
外置喇叭 有吗

网友:
2个都是那样吗?

网友:
如果外置的 ok 什么意思 声卡芯片没问题 还是 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换旁边的电容,在不行就换声卡芯片
同意楼主:
5.0
江江科技
同意楼主:

网友:
我说下:外置没问题。

网友:
藕合电容不良

网友:
驱动和滤波电容的问题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