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AS4810TZG电池不定时不充电

楼主(2012-04-20):
手上有一个Acer的AS4810TZG的笔记本
有时能充电;
有时接通充电器之后直接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有时刚开始能充电,充一会儿后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更换电池故障依旧,更换适配器测试也这样子。
这个咋整,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3-07-02):
修到了一样的 机器 求解

网友(2013-09-10):
我的是不定时掉电,不政府怎么搞啊!

网友(2013-11-03):
我手里也有个4810tzg  上电0.5-0.6 稳定   拔内存 现象一样  求助中

网友(2015-09-06):
我有这样一台机器,acer E1-571G,时充时不充的,目前正在研究中

网友(2016-08-16):
我也遇到了一一样的

网友A(2017-02-21):
有没有高手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高手说说

不正常的时候测量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有电池接口到充电芯片的阻值数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