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CW液晶显示器频繁黑屏

楼主(2012-04-20):
我的飞利浦190CW 的显示器 每次开机时显示器亮着,但运行一会后就黑屏。显示器的电源灯也不亮,不动他,过个两三分钟后就自己又亮了,黑屏的频率不等,有时候一两分钟就黑屏一次,有时候10来分钟黑屏一次。测量电压 如果电压为12V时显示器处于亮 如果变成14V-15V左右显示器断电,请高手赐教

网友(点评):
故障时电源灯不亮,说明主板CPU,与CPU有通信联系的变频电路,DDR电路以及与此有关系串并行总线电路工作不正常,12V升至14-15V说明这路负载变轻,2-3分钟自己有正常了说明CPU等的工作状态不稳定,

网友:
先查下按键板吧!

网友:
换个按键板吧!在查查电路

网友:
我也有一台,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解码板的问题,苦于没资料.不然就刷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按键板损坏。。更换个试下           LZ     有结果回复下...

网友:
没遇到过,帮不上忙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板和开关,我遇到过是电源板问题,是那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电压看看正常不!电源板的大电容换掉!

网友:
稳压电路的0.47欧姆.换0.27欧姆和400V100UF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6189-1-1.html

网友:
按键,烧录,检测下

网友:
先把按键拔了试试,在就是电源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这台机器的问题在灯管上,因现在的显示器生产时偷工减料,灯管接头处没装热缩管导致打火,因此导致保护。修过不少这样的机器。。。

网友:
学习中..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