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如何改开关板?

楼主(2012-04-20):
求指教?越具体越详细越好。

网友:
是按键板把,你是要改到通用程序办上吗?NT91B还是2021的板子啊!我手里的是NT91B的板子,我跟你说下NT91B的板子按键板的改法吧,首先你要看按键板上有几个键子,通用板子一般都是接5个按键,一个开关,一个控制,一个退出,一个加,一个减,通用板子连接按键板顺序1:开关,2:LED,3ED,4:地,5:加,6:减,7:退出,8:控制,总共需要八根线,如果你的按键板上的线不够八根,那就是你的按键板是一根线控制2个或者2个以上的案件,这样的按键板上的按键和按键之间都有电容或者电感之类的元器件连接,你需要把这些元器件全部摘下去,用线连接按键上的供电脚,然后跟程序办连接就行了!其实改按键板很简单,就是麻烦需要飞线,别连错线就OK了!

网友:
要按通用板的按键定义来改。。

网友:
坛子里有资料的。。搜搜吧

网友:
最难改的就是触摸开关的了,还有就是有一些是高电平关,低电平开的了。

网友:
量出开关定义,用导线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五根线就可以了啊!开关  gnd  黄 绿灯  自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