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机壳带电

楼主(2012-04-20):
用万用表测了下有50V~交流电,不过没测出电流,用根线接到水管,外壳还有50V电。。
50V貌似能电死人哦

网友:
是感应的静电。

网友:
是不是电源线  底线断了

当然没断

网友:
你的插座没接地线。

网友:
2楼4楼正解

网友:
没有接地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有的电源不接地线也不会漏电?是不是里面的220V输入滤波电容漏电了?

正常的说电源都应该带有一定的电压,而且越好的电源带的电压相对来说也就越大。好多杂牌的电源一点电都不带的。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

网友(点评):
这个都成立?不过说真的,有些好点的电源真的不带电,在这就不方便说品牌了,我没试过,我朋友以前电脑老带电,后来换了个某品牌的电源就不带了

网友:
不接地应该很危险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说电源都应该带有一定的电压,而且越好的电源带的电压相对来说也就越大。好多杂牌的电源一点电都不 ...

你的说法不完全对,尤其不要和品牌挂钩。地线当然接上最好,但还是要从电源自身找原因。光接地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机壳带电问题。因为带电原因有多种。

网友:
参考点是哪里?
万用表一个表笔抓手里,一个表笔点电源外壳么?

网友:
感应电了啦,市电没有接好地线就这样了

网友:
今天又测了下,一支表笔接机箱,一支表笔接自己,发现有84.2V交流电。

网友:
不是吧 没遇到这种问题过呢

网友:
地线接上就好了,尤其是雨季,人体内阻变小,空气变潮,都有关系。

网友:
金属自身有大量的自由电子,若是给金属一个低电位,就会产生一个瞬间电流,就是静电。有些电器,如UPS,应按照左零右火的接线原则。

网友:
楼主,你接水管可能根本没有。
原因吗,现在水管很多是采用PVC管,绝缘性能很好,而以前采用的才是铁管,所以你OUT了

网友:
这个问题没什么好讨论的,带电只有两种原因:一是你的电源地线没接好(如:插排接地线);二是你家里的入屋地线没接好。所有电源没接电线都带有感应电压,要知道电源的外壳都是已连接地线的。

网友:
电脑机箱多少都带电,如果穿的鞋不绝缘(尤其洗澡之后)触碰机箱很容易有被电感觉

网友:
电源内有一小电容接电源机壳,是不是小电容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