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用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2-04-20):
有一台华硕笔记本,用适配器能开机,但拿下适配器后,用电池就开不了机。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可能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损坏了吧!

网友:
要不说是电池坏了,要不就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换电池就OK了

网友:
电池和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也有一台,希望LZ解答

网友:
排除电池问题  就是充电电路断路了

网友(2012-05-22):
这一块不了解哦,,,

网友:
换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