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寸CRT显示器LXB-HF769A遭雷击,黑屏,在xp系统中可以检测到。

楼主(2012-04-20):
一台17寸CRT显示器遭雷击,把数据线插到电脑上,电源灯常亮,把数据线拔下来,电源灯灭了。黑屏无任何显示,包括显示器的设置菜单。在XP系统中可以检测到显示器的型号。帮忙判断下哪里出问题了。型号:LXB-HF769A

网友:
驱动板坏了吧

网友(点评):
这是CRT显示器,,

网友:
显卡送来的行信号和场信号,还有三基色信号都要正常才行,,,

网友(点评):
显卡输出正常,但显示器有故障,就不一定能都检测到,,MCU程序有问题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输出正常,我接其他显示器就可以。

那是不是要刷MCU?

网友:
应该是行场部分的问题啊

网友:
更换MCU(注意后缀号要相同)、存储器(要写入原型号机数据)。

网友:
你看题不看题,是CRT,知道什么是CRT吗,怎么也搞到驱动板了?

网友:
换个程序试试

网友:
都是扯大胆啊,用脚趾头想想R G B H Y信号都传哪了?你换CPU要能修好赶快去买彩票;

网友:
MCU或者,行场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