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高压条开关白屏

楼主(2012-04-20):
如上体,                                       求助下

网友A:
可能搞到驱动板了吧

网友(点评):
驱动板? 驱动板是好的呀。 线也没接错啊 ON信号3.2V应该是属于正常啊

网友:
高压条的控制信号接啊。

网友(点评):
地线、控制线、供电线都接好了 NO/OFF接上3.2V 正常的啊

网友:
是不是改了高压板关机白屏? 是的话!那就是开关控制信号没对!开关管控制信号要分高、低电平

网友:
原高压电路没拆除干净

网友:
同意!!   重新查开启控制信号吧  楼主

网友:
我这个电源板没有高压部分的  我是另外加的高压条        开关就显示白屏

网友:
那是你把开机信号和亮度信号接错了

网友:
重新说下   我这个改了的板  开机只是瞬间闪一下  这是不是机子本身反应慢  ?

网友:
你是说开机时瞬间白屏,关机之后不白屏是吧?

网友:
开机之前是瞬间一下白屏   关机之后也是瞬间一下白屏     白屏一下就正常了

很正常的, 给客户解释清楚改过高压板就这样,有些驱动板就这样。。 充电放电电路不是很完善

网友B:
开关信号不同步,开的时候快了半拍,关的时候慢了半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信号不同步,开的时候快了半拍,关的时候慢了半拍。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搞到驱动板了吧

那去驱动板的屏线有没有5V电压麻!如果没有的话开机也是白屏啊!

网友:
屏线的5V供电用来做开关信号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也可能是一通电就有开启信号,所以一通电就亮。

实在找不到原因,就按照上面说的,用屏线的电压作为开启电压。

网友:
有没有接信号线,不接也白屏

网友:
开关控制信号线接错了,高压在关机时上电了。

网友:
应该接高压板线有错的   重新测量一下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把0N/OFF和ADJ搞反了

网友:
线没有接好,开关线没有找对

网友:
开关电没找对

网友:
应该改是驱动板吧。。。

网友:
要不然把开启和调节信号放一起看好了

网友:
检查开关信号!

网友:
此机到此结束、自己一不小心把屏线插槽给弄坏了

网友:
信号线接错了吧,哈=,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