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Q470-JSO1 为什么不支持U盘启动呀!就算用光驱而且还挑盘!

楼主(2012-04-20):
    三星 Q470-JSO1  为什么不支持U盘启动呀!就算用光驱而且还挑盘!
    有人遇过这机器嘛!
    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刷个BIOS能行吗!
  还是要在BIOS设置下!
  就解释!!!!
        那位好汉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砸 没人呢!

网友:
你的U启是什么格式的,BIOS里面的设置都对吗

网友A:
我把U盘量产为CD-Rom用着很爽……

网友(点评):
U盘量产做起来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U盘量产为CD-Rom用着很爽……

麻烦不麻烦得看你是什么优盘啊  我的是金士顿最普通的那种.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