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索尼KLV--40F310A液晶电视问题

楼主(2012-04-20):
  家里一亲戚的索尼KVL--40F310A液晶电视。故障是接上电源,无反应!

  原因是机顶盒短路,烧毁HDMI高清接口。感觉这个逻辑板是报费了!

  先不管它了。准备换个逻辑板。但现在测试电源供电部分,只输出一个3.3V的电压。修液晶显示器修的倒是挺多,液晶电视接触的不多,不知道其它电压会不会是在开机后才会产生的?请教大家有没有修过索尼液晶电视的,只有一个3.3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正常
待机电压3.3V

网友:
正常,电源在接到开机信号后才完全工作

网友:
待机电压3.3V很好

网友A(2021-07-10):
大佬,修好了么,我家电视问题出的一样,请问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大佬在吗,我的问题和您的一模一样,也是机顶盒导致的,也是同一个型号电视,请教怎么解决的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