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dell笔记本三孔电源接口正负极啊

楼主(2012-04-20):
谁知道dell笔记本三孔电源接口正负极啊,电源是3孔品字适配器,客户没有带来,想用其他电源代替,但不知道笔记本那个电源接口极性,哪位大虾知道啊

网友:
很老啦吧  百度一下看有没有

网友:
主板电源口正对着你,右边是正,左边是负,

网友:
老的三孔的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
我测量阻值是

上面是接地的,右边阻值700多,左边没有阻值,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我测量阻值是这样的,上面那针是接地的,右边阻值是700多,左边没有阻值的